求解惑,市电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的计算

楼主(2013-09-25):
市电220v经过整流桥后,再进过400v的电容C1滤波,后HV电压一般能达到多大?怎么计算?跟这个C1电容的容量有关系吗?

网友:
C1容量大小与后面电路电流大小有关,空载时,电压一定,为1.414乘以220V再减去整流管压降

网友:
全波整流电路,电压是220的根号2倍,也就是1.414乘以220

网友:
220V*根号2

220V记得是等效直流功率电压

网友:
来迟了,上面说得很详细了,结果是310V左右,无负载时这个电压跟电容容量无关,重载时电压会降低

网友:
从交流电能量传输角度上看,220v是交流电的平均电压值。峰值是220v的1.414倍。

网友:
我想问下  整流管压降是什么电压额   平时接触电源板比较少  麻烦讲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交流电用万用表量出如果是220v,其实不是交流电的最大值,波形是按一定规律高低连续变化的,比如波形的最高值是300v,用表交流档量只能量出200v,表设计的关系吧.如果经过二极管整流,就变成直流电再经高压滤波电容滤波就变成了比较平滑的直流电,这时再用万用表直流档去测能测出它的峰值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谢谢,现在明白了。即使整流桥有压降,也不过0.6v左右,还是在310v上下。

网友:
市电为交流电,交流电:电流流动方向和频率随时间改变着周期性变化。直流电:电流流动方向和频率不随时间改变。在全桥整流电路中,四个二极管双双轮流导通,把交流整流成脉动直流,一个周期差不多为二个半正弦波,差不多为整流前的1.414倍。电容只是用把脉动直流滤波成平滑的直流电。

网友:
论坛上的朋友挺热情的呀,学习了呀

网友:
是的,半桥是2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