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A 0.04A待机维修

楼主(2013-09-25):
机器到手时,待机0.04A,按开关没有触发。点开关电压,15V左右。检查开关,正常。折机,测主板3V,5V没有产生。入电位置两个MOS管子,之后到B+电压。经检查B+电压只有1点几V(以为万用表有问题,开始时看到1点多V时,以为是0V,因为哪个万用表,测小电压有时不准确,当时没有注意),接着查隔离保护电路。发现PACIN信号有3.3V,正常。ACON信号为0V,看图纸,ACON信号应该是3V左右,现在没有电压。可能是哪里拉低了。与ACON信号连接的芯片有pq17,pq16,PU1(LM393比较器),还有充电芯片。经过对比电路,觉得充电芯片的接低的可能性最低。哪就是其它的芯片了,简单查了一下LM393电路,发现没有问题,直接换了一个LM393,还是一样,接着,将PQ17,PQ16全拆了,发现ACON还是0V,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觉得不太可能,再看一下LM393周边的电路,发现ACON这个信号是由LM393 经过PD6 送出去的,将PD6拆了。ACON 正常了。将拆掉的芯片补上去,接电。短路!修了半天,越修越坏了?万用表查了下,发现B+只有50欧,有问题,19V直接接到B+位置,还是短路。果断烧机法,发现PC97短路了。拆掉,接电,正常待机。PD6补上去,电流刷刷上去!准备收钱……在论坛里面查了一下,LM393组成的是一个经典的点火回路,开始瞬间,19V到达B+,产生5V,3V,再通过LM393,维持ACON保持高电平。

有两年没有查电路修笔记本了,现在修本本,总是走弯路,写下来,给自己做个记号,

网友:
至少修好了     恭喜了 楼主

网友:
B+一直都是主供电丫 为撒开始看见只有1点几VLZ不查下呢。。。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的,其实我都看不懂。

网友:
点火回路的维修 只是走了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