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1G加电无显

楼主(2013-09-25):
     难搞的一台acer4551g,客户拿来说是开机无显示,打发客户走之后。。。。拆机,amd独显,看到这机子,没有什么头绪,就上论坛看了一下,说是通病 1.北桥虚焊 2.刷bios 3.电子没电开不了机...........接着就换电子,刷bios,加焊北桥,结果涛声依旧!(电压齐全)电流依然是1.2~1.3左右,无法显示,实在没办法了,把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一样,,,,,,没头绪了,请高手们赐教!!!!!现在应该如何修下去!!!!????

补充内容 (2013-9-26 11:46):
忘了说,cpu换过还是一样,外接也没有显示!

网友:
换显卡试试呢。或者换桥!

网友:
不会是屏问题吧

网友:
楼主没外接试试吗  有点武断了吧

网友:
显卡换个试试吧

网友:
重植北桥或换个吧,cpu也换换看

网友:
重新直北桥吧

网友(2013-10-29):
多谢各位,最后换北桥好了!!!

网友:
001的北桥有时也是坏的,重置没有用的

网友:
换了北桥好了,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