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看电影掉电!其他没有问题!

楼主(2013-09-25):
宏基笔记本没清灰之前看电影掉电!其他没有问题!客户拿过来说清灰!清完后进系统掉电!换了几个系统也是一样!拆机发现NEC大电容,换了电容后系统没有问题!可看电影还是掉电!显卡还是北桥???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恩!

网友:
什么型号的?4736ZG吗?

网友:
先看看散热有没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ibm的南桥 如果是 就加汗一下   还有看看 cpu供电芯片 ec都假焊    我这有台惠普就是装系统掉电 进系统也掉  加汗南桥好了

网友:
代换的什么电容,换成了几个?

网友:
用原装NEC的大电容装上去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电压问题,使得负载不起VGA的电流

网友:
这种机器散热铜管很容易坏的,看电影时用个大风扇吹,看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