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03-GT 维修

楼主(2013-09-25):
现象:
1、按开机无反应
2、通电,电源风扇转、cpu风扇转、独立显示卡风扇不转

测试:
1、换上航嘉冷静王300W电源,现象还是一样,按开机键,可以点亮。独立显示卡风扇也转了。其他风扇转。

2、换普通50多元拿货的那些普通电源,现象跟一开始一样,但是按开机不亮,电源在其他机器测试是好的。独立显示卡不转,其他风扇转。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说功耗高普通电源带不动是吧

网友:
换个450W以上的电源吧

网友:
之前那50元电源多少W

网友:
换50的电源  楼主是在找刺激吧··

网友:
普通电源还标450W呢  航嘉的标300W

网友:
奇怪的50元电源  之前可以用 用一段时间后,现在换上任何一个便宜电源都点不亮

网友:
是这样的,杂品电源开始功率是刚好带的起的,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功率衰减,就跟人一年一年只会老去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杂品电源一般都是功率虚标的,50多元的,有个250W就很不错了,里面开关管用的是13007,350W电源一般都是1300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