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与非门74act08的问题,有供电无输出,请高手进来

楼主(2013-09-25):
MSI 7267的一块半上的集成显卡无输出,主板跑玛到2A就自动重起,循环如此。用独立卡却正常显示,后检查,VGA口的供电情况,发现 V 和H 场行都没有供电。这个电由一个门电路供出来的。74act08如图 只用了两组,3 11输出, 14  1 13 脚是联通的。有5V  2 11脚分接到北桥的 V H 信号 但电压为0.13V 是不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导致无输出,还是门电路坏了?

VCC5 有5V VSYNC HSYNC 电压均是低电平,约0.13 0.11
没发现有短路现象,也换过这个门电路,问题依旧无5V输出,但不到短路的地方。。22R的电阻也正常。D极管也换过了。请高手帮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3-9-27 22:32):
这么一说,我顿时想起来了,确实正常的板上是跑2A后要过一会屏幕才有输出的(显示),还有我开始理解为是电压输出的,原来大家说是波形输出。今天去同行维修老那里找到一样的板回来对比了。上电后,不插12V的4P,

补充内容 (2013-9-27 22:33):
故障板这个两个H V 都是零,而好板却是5V。。然后又对比了 R G B 故障为1.29V 好板却是2.5V ,后来追查到一个MOS管Q31有问题,3.3V转成2.5V的,但只转成1.29V。可能导致北桥没H V输出。。后来换了这

补充内容 (2013-9-27 22:34):
Q31 MOS管(4脚的那种小管)后,有显示了。。。(这个管在南桥附近)

补充内容 (2013-9-27 22:38):
修复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是迷惑中,故障板和好板这个门电路的输入电压基本一致的,V H都是0.1几V,但好板上 3 和12是有5V的, 但故障板却是0V。。 断开那两个电阻也一样,图纸上也没看到还有跟别的元件连在一起了。

补充内容 (2013-9-27 22:40):
修复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是迷惑中,故障板和好板这个门电路的输入电压基本一致的,V H都是0.1几V,但好板上 3 和11是有5V的, 但故障板却是0V。。 断开那两个电阻也一样,图纸上也没看到还有跟别的元件连在一起了.

网友:
要是没有电压先换掉在说

网友:
这个故障多半会是桥集成的显示模块坏了,你可以拆掉门电路测2和12焊盘阻值和波形。我也有块这样的板,故障是闪屏,重植桥后集显h阻值为0,集显完成不能用了,但独显正常,桥发热时候还会闪屏,多半桥芯片本体不良。致铭a78的板。

网友:
我是想知道了这个门电路的原理,要想输出5V  是什么条件满足后 才能输出5V?

网友A:
你把那两个电阻断开看一下这两个信号是不是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个电阻断开看一下这两个信号是不是为高电平!

电阻断开 也是OV ,但发现电阻另一端是1.36V。

网友:
这两个不是供电信号,所以你量直流电压说明不了问题,因该用示波器分别测下输入输出波形。

网友:
与门逻辑关系:输入同时为“1”电平时,输出才为“1”电平,否则输出为“0”电平。

网友:
在这个案列中主要是起到信号的缓冲和整形的作用。

网友B:
板子跑到2A就重起了,集显都没抓到,哪来有 V,H输出,你分析的地方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跑到2A就重起了,集显都没抓到,哪来有 V,H输出,你分析的地方就错了。

这么一说,我顿时想起来了,确实正常的板上是跑2A后要过一会屏幕才有输出的(显示),还有我开始理解为是电压输出的,原来大家说是波形输出。今天去同行维修老那里找到一样的板回来对比了。上电后,不插12V的4P,故障板这个两个H V 都是零,而好板却是5V。。然后又对比了 R G B 故障为1.29V 好板却是2.5V ,后来追查到一个MOS管Q31有问题,3.3V转成2.5V的,但只转成1.29V。可能导致北桥没H V输出。。后来换了这个Q31 MOS管(4脚的那种小管)后,有显示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解决了。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