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的怪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3-09-25):
朋友有台IBM T41 的机器(古董早该淘汰了呵呵),一般用来给电信收收费和上上网,钱不好挣省点钱用台老机器。
现象:开始时不定时不能开机,考虑先重装系统,每次用ghost安装时,进入驱动解压后约30%会卡在哪里不动了,重启会暗屏,指示灯除开机灯外皆不亮,停在0.7A左右,正常在1.7A, 清CMOS后,又可重新ghost,七八次后,变成ghost到硬盘就卡在哪里不动了,重启会暗屏,需清CMOS,求解决思路,呵呵:扔掉板子和换板子的思路就别回复了,看是否是内存问题。
朋友的机器,当练练手。

网友:
显卡虚焊了,可能是显卡不稳定,这机器的通病。。。还有检查下屏线上面的休眠开关

网友:
8成显卡问题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