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00关机后风扇关不掉

楼主(2013-09-25):
DELL 3400 关机关不掉风扇,可以开机也可以正常使用,什么都没有问题就是休眠后风扇一直转。硬盘灯也是一直亮着。刷过BIOS 装个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修过人家改了风扇线的呀,要不自己改一个呗

网友:
没有人改风扇原来是BIOS的问题,在维修过程中,我刷过BIOS不知道什么原因,网上下的BIOS可以点亮进系统就是风扇不对。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看到HP的BIOS不能乱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