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外接正常,内屏异常修复一例

楼主(2013-09-26):
    接手一台y460,外接正常,内屏显示异常的机器,拆机后是二修机器。ECBIOS,桥BIOS,显卡都给修过。
     开始维修过程。1.由于外接有显示,内屏显示成这样,还是先换屏试一下。换屏后故障依旧。
                             2.由于显卡给客户加焊过,还是先用风枪热一下看看再决定,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先用风枪热一下,能确定是显卡问题就最好,没反应的话再做下一步维修。加焊了一下,故障依旧。来到这里各位看官就差不多能确定是显卡的问题,解决办法:更换显卡。但是事情有了峰回路转的一节。请继续。。。。
     对于二修的机器,加上换显卡的价钱一般比较高,习惯了能检测其他配件好坏的情况下尽量检测一下,避免因为修好显卡后其他配件又有损坏的情况发生。再给客户报价给人感觉你不够专业,工作不够细。而且再加上坏件的话费用会增加,客户可能会弃修,到时白忙一场。虽然工作量大了,但是能将自己的风险减到最低。这是题外话了。
       这是问题发生了,不认硬盘。换上自己的硬盘也不认,摸了一下硬盘,没转呀。这时候当然是先看供电了。一量就将嫌疑犯给揪出来了。3v,5v的供电都不正常,都是只有2.68v。 心里暗喜。莫名的兴奋呀。这个是由+3V,+5V转换过来的。往前查+3V,+5V的来源,这是由待机3VPCU,5VPCU转换过来的,这个就好办了。
      看图: MAINON正常到达PQ86,但是好MAIND只有4.96V, 问题就在这里了。先查上拉电阻,没问题;15V没问题,PQ84,85,87都没问题,怪了,怎么回事呢?这里就绕了一下。最后还是绕了回来。发现PQ33的S极与G极通了,把PQ33拆下来,是短路了,在没接这个的情况下再开机量了一下MAIND的电压,14.19V. 正常了,把PQ33换上去,奇迹终于发生了,屏幕神奇的显示了。哦也也,额啦啦,,,到此。完成维修。
      故障点:MAIND不正常导致+3V,+5V电压不足,故障现象内屏异常,外接正常。
      凶手:PQ33
      判决:直接废了武功。

MAIND低了。导致+3V也低 。码片供电不够。所以大花?

网友:
这的确是细心解决大问题了,否则玩死显卡也没用啊!奇怪的是外接正常呢

网友:
机器都正常亮了还会有短路,想不通

网友:
MAIND
电压不正常还能开机外接显示,楼主你忽悠人啊。。

网友:
每天都能碰到这样的 多好啊

网友:
我认为是MAIND低了。导致+3V电压不够。码片电压不足。所以花屏。
不过,很难想到啊
不细心不行。唉
还是年轻人好。细心。换我。不行了哈哈

哈哈 还是饼哥这个分析的好 +3V不够导致码片供电偏低,引起的大花。。。
我本来也是打算换显卡的了,但是后面检查其他东西有没坏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才修出来。后来给客户打电话的时候他们都准备换板的了,一次有力的宣传。至于是什么原因等待高手揭秘。

网友:
介毛病换人估计真修不好了,楼主运气不错,技术更牛X啊!!!

网友A:
“对于二修的机器,能检测其他配件好坏的情况下尽量检测一下,避免因为修好后其他配件又有损坏的情况发生。再给客户报价给人感觉你不够专业,工作不够细。而且再加上坏件的话费用会增加,客户可能会弃修,到时白忙一场。虽然工作量大了,但是能将自己的风险减到最低” --赞下
也是这个思想 让修好这个机器更快乐一不!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个问题很难想到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二修的机器,能检测其他配件好坏的情况下尽量检测一下,避免因为修好后其他配件又有损坏的情况发生。 ...

谢谢!做维修就是这样了,不赚也不能亏了自己!

网友:
幸亏不是我, 要不主板就废了

网友:
按道理  15V 不正常,,应该不会显示。,。。。你这个机器比较奇怪。。下次碰到证实一下

网友(点评):
朋友,没写到15v不正常额。

网友:
今天有台DELL的用一段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没有独立显卡的,最后测量到LCDVCC电压会慢慢低下去

网友:
好久不做维修了,差点没看太懂,总算明白了,15V被拉低至5V,导致场管输出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换做一般人肯定就是说换显卡了,不行就换板,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细心,如果刚开始我们就去量下待机3V5V是不是更少走弯路,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外接显示内接花屏,就是要干显卡,唉纠结

网友:
维修是看利润做的

网友:
确实信心,真心佩服!估计大部分人会拼命搞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