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能点亮的原因

楼主(2013-09-25):
神舟 牌 优雅A560-I7 DI显示器不能点点亮是什么原因,谁能解答一下,内存条也试了,不行,

网友:
点不亮的原因很多,除了内存还有主板问题 , 显卡问题。。。。。

网友:
我知道,同一首歌问题。。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笔记本有问题。。。

网友:
原因很多。描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点不亮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太多现象太多毛病 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