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 跑3D 黑屏 白屏 花屏

楼主(2013-09-25):
   前天客户拿了一台CQ41 i3CPU ATI 独显 开机一切正常, 用鲁大师测试 3d 跑到3D画面时就产生故障(有时 白屏 黑屏 花屏)
用鲁大师测试温度 CPU - 显卡 温度不超65度 非常好。测量显卡电压也正常。判断还是显卡故障 可客户说这个显卡之前已经更换过全新的。我看了更换显卡是有水平的师傅。板子-非常干净-也没有变色。现在我没招了-但我还是怀疑故障就在显卡。只有跟客户说 等几天。第二天下午空下来了 又把这个板子拿来测试 裸板装上散热器-风扇-硬盘-USB鼠标-USB键盘-外接显示器-开机进系统-测试3D。同时测量显卡电压-等画面到立体画面时问题来了--*脏话*-显卡电压0.98V掉到0.4V显示花屏。 第二次同样测试显卡电压干脆为0V。显示黑屏。(怪不得 有时 白屏-花屏-黑屏) 故障找到了-心理高兴呀-哈哈。可这个显卡电压怎么会掉 看图纸有三路控制这个芯片,不管了 先易后难 加焊共电芯片再说。没想到故障排除了、 【总结一下故障来源--显卡共电芯片有虚焊 显卡跑3D时需要的电流大-导致芯片不工作】只有这样解释了。  希望给同行有帮助。

网友:
见得多了,客户以前修过的显卡,说是换过全新的,表面没有什么焊的痕迹,仔细看看根本没换过显卡 还是630的,客户被之前的人忽悠了,见多了

网友:
供电芯片虚焊的在实际维修中遇到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修过的显卡,说是换过全新的

网友:
同意2楼说的,有时我们做维修的还真不能太相信客户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