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通电开机后显示loog后花屏的维修

楼主(2013-09-25):
今天客户拿来的有一显示器,(由于今天修的显示器较多一时忘了牌子和型号,明天上班时再补上)如题所说的一通电显示完LOOG后就花屏,显LOOG的时候看不出问题的,着让我走了不少的冤枉路,说起来也算是正常维修的思路吧。
  起初看到现象给人第一反应就系,要嘛屏坏 要嘛就是屏线的问题,确定问题拆机 先测屏是否坏 找来万能驱动板 高压板 屏线
一切准备就绪 开 始通电试屏,发现屏没问题,这下应该可以肯定问题在屏线了吧,换屏线 用回原机的一切(当然要除去屏线)通电出现loog 花屏。我晕!问题没有解决,测量屏供电 一切正常 这回大虾们应该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了吧?中间还闹了个小插曲,拆下电源高压一体版看到高压部分有个电容鼓包了,心里还在窃喜会不会是这个的问题呢?难道幸运女神降临了?拆下换上新的装机测试 故障依旧。回想起这小插曲,有什么号窃喜的呢?高压板电容鼓包与花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都想不同还窃喜!这就是菜鸟与大虾的区别啊。由于客户没答应修就先凉一边了,等客户回复要修了 后续再发处理结果

网友:
都放在一边不修了,你就这么有把握一定能修好

网友:
很简单,客户原意修,大不了换驱动板,我菜鸟就用这招

网友:
同意楼主~~~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