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88a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9-25):
本人小白,有一HKC S2288A显示器,使用中突然模糊叠影操作无反应,后重启在进入系统前有图像但模糊、暗淡、叠影、画面卡顿、色彩泛白进入系统时就显示超频,而“超频”几字则显示清楚,排除主机的故障,也调整分辨率及刷新率为1024*768 60HZ依然显求超频。在安全模式下工作,能进入系统但画面仍然不清楚卡顿,不能看到鼠标的移动、操作.整个过程中图像亮度会逐渐加亮。检测到电源输出到驱动板12V 双5V均正常,是否可确认为驱动板的问题。求大家支支招。

网友:
我一个同学的电脑 给他做完系统进去也显示 超频 分辨率之类的也设置不好 你看下主板BOOS恢复出厂 看看超频问题  重影的话先放一边

网友:
不会只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别的主机上试试,我怎么感觉是主机的问题呢

网友:
绝对不是主机的问题,已换显示器,主机完全正常。显示器换另一主机还一样

网友:
屏线已擦多次,但没换,问题依旧

网友:
屏的问题 我也有一个HKC2288

网友A:
主板问题还是最有可能换个显卡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还是最有可能换个显卡式一下

主机绝对正常,与显卡无关,显示器已换多台主机测试故障一样

网友A:
刷一下驱动板M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驱动板MUC

已经换了一块驱动板问题一样说明不是驱动的问题,刷MUc不会有用吧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MUC.屏有问题是不会提示你超频的。。。。我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