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引起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9-26):
     一机子开不了机,黑屏,开机无反应.诊断卡显示为C1,说明是内存问题,通过清理清洗内存插槽和内存本身,机子能正常启动了,但只能维持几秒就自动关机了.取下内存,机子不会自动关机.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原因呢?

网友:
是笔记本?如果是笔记本有的主板集成了内存的。

网友:
主板不上内存也不会关机呀。只是不亮屏。你换一条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内存接触不良造成了主机自动掉电重启的例子,技嘉主板!还遇到过IO坏引起的自动掉电,不知能帮到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内存接触不良造成了主机自动掉电重启的例子,技嘉主板!还遇到过IO坏引起的自动掉电,不知能帮 ...

换根内存就好了.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坏内存会引起电脑自动关机

网友A:
因为主板开机的时候,要调用内存的,具体怎么调用那我也不是很清楚。当调用的内存地址有错误的时候,就会引起蓝屏或死机,CPU就会发出关机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主板开机的时候,要调用内存的,具体怎么调用那我也不是很清楚。当调用的内存地址有错误的时候,就会引 ...

是开机明显已经包括内存在内的所有硬件都通过了检测,准备启动的时候就关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