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945维修

楼主(2013-09-26):
今天碰到了一个戴尔原装机的主板,开机自动上电,复位灯常亮,I/O型号是ITE8718F-S FXS由于本人没有这个型号的芯片,就换了个ITE8718F-S CXS的上去,没想到可以代换,问题又出来了,CPU没有供电,管理芯片是ICS6312的,查理一下供电正常,VID有高有低,BOOT4没有电压,查理一下,旁边没有电阻拉低电压,想了一下NV的桥先出CPU供电,所以查了一下桥供电,可可可,老鼠尾巴抓到了S极输出只有0.12V,换了供电MOS管,主板修复。

网友:
这是最后才出CPU电压的.

网友:
是啊,我开始也没注意,原来是总线电压搞的鬼,

网友:
要按照时序修

网友:
恭喜恭喜钱来了

网友:
你的这个思路貌似不对

网友:
可可,我那时候量了下G,D极有电压正常,而S极输出只有0.1V所以果断的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