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层有几组电压

楼主(2013-09-26):
我是新手,请多帮忙,今修一老笔记本,拆机,见主板上有很多通孔,无盲孔,感觉是四层板,但发现有很多通孔只有一端连线,另一端无连线,也就是要么接地,要么去电源层,可这么多通孔,如果他们都相互独立,那么电源层应该有多少组电压呢?我用万用表测量这些通孔之间的通断,有少数是通的并接地,有几个电阻也为零但不接地,那就是接的同一电源,可还有二三十个通孔都不互相导通,难道这些孔都进电源层了吗?那电源层应该有多少组电压呢?!

网友:
谢谢大家光顾,今早仔细看了看,板层里边也有很多细线,感觉不像是四层板,是不是六层板呢?那么六层板怎么跑呢,感觉四层板还是好跑

网友:
多少组电压不与电路板多层挂钩

网友:
笔记本一般都是6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