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3-09-26):
今天接收到一用户台式主机维修,症状是按开机键后机内风扇转几下就停,而后接反复重复机内风扇转几下就停的动作;拆机后发现机内很干净崭新,插上诊断卡开机看诊断卡跑码到一半(能自检)就停机,而后重启重复跑码;先怀疑CPU过热保护,拆掉风扇开机测CPU无过热现象,换电源后症状相同从而排除电源不良带来的故障,去掉所有外挂故障还是没有排除,准备拆主板维修时拔掉内存后开机风扇竟能长时间转起来了,这才怀疑可能是内存出现了问题,清理一下内存,换个插槽诊断卡完全欢快跑起来了,观察一阵正常后装机完毕。

网友:
我以前遇见的好几个都是由于电源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学习了

网友:
嗯,一般都是电源提供的电流不稳定,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我首先换电源 而后换内存 再插诊断卡 看看跑码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啊!擦 不行就换!

网友:
当代码  当多少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原因导致的故障没见过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w1238845 -10 不想说你

网友:
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

网友:
碰到好几次这样的问题,内存重插就OK!

网友:
技嘉板比较常见不过内存重启

网友(2013-12-09):
有的没那么简单吧,我遇的偶尔能正常开机,在开机就反复重启,电源,内存都换过,cpu风扇都清理了,内存槽也洗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