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好多块主板跑E1都没有解决。

楼主(2013-09-26):
供电  ,复位,时钟都有,刷过BIOS,有一块刷了bios之后好了几天又不行,还是跑E1,再刷就刷不好了,这几天遇到好几块这样的,南桥都给换了。昨天有一块华硕的,也是这样。

网友:
求助大神

网友:
内存不过?有没有内存电压,数据,地址线不下正常?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吧!干北桥试试。

网友:
查内存所有供电,不行换北桥

网友:
E1是内存不过   换个内存试下  在查下时钟 供电 复位  是不是正常的  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网友B:
你好 换个新内存卡也是不过嘛 内存条件都正常 为什么还是不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跑什么码?

e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换个新内存卡也是不过嘛 内存条件都正常 为什么还是不过呢

就是不晓得为什么才来迅维找答案啊

网友:
呵呵 有道理啊 我们以前碰到的不过内存 都是这样子搞的 换 擦拭等 都过了 如果还是不过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加焊北桥

网友C:
内存换没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换没换啊

换 了很多,我准备换北桥试试了

网友:
其实你可以试着换内存插槽 我们以前经常换插槽 看起来是好的 换了过后就没问题了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估计是漏电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D:
内存会不会虚啊? 或者旁边场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会不会虚啊? 或者旁边场管会不会有问题!

刚才又接到一块富士康的,也是跑E1,这次是内存插一个内存插槽就可以,插另一个就跑E1,跑不过去,我就用洗板水刷洗一下那个跑不过的内存 插槽就好了

网友:
天那水上场,今天刚刷好一块跑E1的

网友:
P5KPL SE触发电路坏,修好上CD跑E0,后来换个core2 好了

网友:
电池换过没有,我试过不电池没3V显未不了的,有时不过内存,有时25卡住了

网友:
我遇到有复位的都不知怎么修,失败!

网友E:
压北桥看看有变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北桥看看有变化不

焊过了

网友F:
内存各个脚位都查仔细,你会有所发现的,不只是查供电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各个脚位都查仔细,你会有所发现的,不只是查供电和时钟

怎么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