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开机正常,假死机

楼主(2013-09-26):
联想B450的机子,一听这机子心里就美,有通病呗。现像是进系统几分钟死机。

拆开后,去掉所有外设,进BIOS看看死不死,,悲剧了,一样死机。三四分钟左右。。刷了几个BIOS一样。换过CPU,内存。一样。

感觉这不是真的死机,进BIOS里画面定住,但大小写灯,数字灯按着还是正常的。按CTRL ALT DEL三个键,不会重启,再按大小写,没反应,这才是真的死了。

这机子以前没修过。本人也没有维修类似的现像。

客户麻烦,我还真怕故障扩大化,别开不了机就麻烦了。没思路不妄动。。

请教各位,有遇见过类似问题吗?难道显卡的问题吗?

本屏和外接显示都试过。。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 也碰到过,刷下BIOS 就好 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2 禁止灌水

网友:
如果刷BIOS不 好 ,就只能做桥了

网友:
有个现像,正常的时候电流显示是1.4假死的时候电流显示1.6,各电压无变化

网友:
先刷BIOS,后看是否有哪路电压稳定否

网友:
用波波看看各个供电  重点看看cpu的

网友:
先订个EC换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