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13007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3-09-26):
本人不擅长维修电源,今天拿到一块电源,保险断了经测量E13007三极管穿了,此三极管能用用什么代替,请各位高手提供能替代的型号,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E13007A 和E13007     两个一样   厂家不一样

网友:
可以用J13007、C4242、C4161等代换。其参数如图:

网友:
用13007   13009可以换,另外拆了13007后记得测下其他的保护零件~单独坏13007的不多,尤其是13009,坏了13009肯定换保护电阻,13007还好点,有的时候就坏13007,保护电阻也有不坏的

网友A:
保护电阻是不是在三极管的附近?之前没修过ATX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阻是不是在三极管的附近?之前没修过ATX电源。

附件的电阻二极管等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件的电阻二极管等都是~

哦,明白了,谢谢,已经修好了。

网友:
刚刚接触修电源 只能看看 帮不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