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开机断电修复后变花屏

楼主(2013-09-26):
B460开机掉电修复后,准备装机,未拔电源,屏线接口不知道碰到屏接口附近的哪个地方,只听到啪的响一声,开机就变成下面图片这样了。屏幕方到其他机器上是好的。换了显卡故障显现依旧。换了同品牌屏他就缺色,换成其他品牌屏幕就白屏,急求大家点拨点拨下。

网友:
非常急,麻烦大伙支点招

网友:
还是显卡撒、你最后一张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屏先试试

网友A:
换屏线了吗?

网友:
屏线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线了吗?

已经换过了

网友B:
检查下主板上屏接口边上的三极管

网友:
那就只有显存了

网友:
碰到哪里就从哪里查起。

网友:
显卡出问题就会出现挑屏的现象,比如两种不同品牌的屏接上去,现象不一样,以前修过一台DELL的机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主板上屏接口边上的三极管

我觉得楼主说的对

网友:
还是要从你动过什么地方 找突破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一个个排除看看

网友:
这样的人为故障不好说,显存可以排除。屏接口照图纸查查各个电压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这样的效果?

网友:
检查屏接口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说的对

像他这种就应该是供电不稳定,因为我以前修过七八片HP DM4通病,都是和楼主描述的现象差不多,我都是换了屏线接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有的表面烧糊了,有的直接换掉就OK

网友:
日怪的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