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笔记本无显卡核心供电

楼主(2013-09-26):
我接了一台惠普dv3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电流在1.45A。内存上有三次波的跳变。键盘是的大小写的灯能控制。我拆机用表测了没有显卡核心电压1.05v,控制芯片是tps51117.他的工作条件都有电源5v,EN3.3v,上mos管有19V电压。我用线连在cpu的核心供电上就能点亮笔记本就不能用大程序,一用就掉电。由于这个图纸加了密我复制不下来那我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板号是多少???

网友:
换过芯片了没?什么芯片组的?版号多少?

网友:
h55的芯片组,显卡供电芯片是tps51117的,我在电感是焊了一根线到外面就开机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本来是焊一根线到CPU核心供电上去的,但是焊上后运行大程序就掉电,就剪掉这一根线用胶带粘在键盘下面就好了。昨天晚上焊上的今天早上开都开得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