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WM990显示器怪病

楼主(2013-09-26):
顾客拿来时,显示白屏,拆机后,先换排线,发现问题依旧,于是用点屏器测试,显示正常,证明屏是好的,怀疑是驱动板,换了同型的驱动板,还是白屏,没办法,又找了同型号的电源板,结果还是白屏。。怎么回事呀。。。又用万能驱动板测试,显示又是正常的。。。非常郁闷
显示器

网友:
白屏的话可以开机测一下屏上的5V供电有没有,

网友:
查看下屏供电 屏上的保险

网友:
太让我郁闷了,全改了,用高压条和万能驱动板改了,外部12V供电

网友:
那我觉得你屏线有没有换错哦。或者说线插反没。上面和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