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解电脑的用户密码 ?

楼主(2013-09-26):
对于“密码”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我们的隐私总需要"密码"来掩护,我们不能抛弃它。但是密码有利也有弊,设置简单的容易被破解,复杂的可能自己也会忘记,你是否想过如果万一有一天你忘记密码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相信被系统残酷拒绝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本篇文章将为你献上最常用的破解方式。顺便送给你一把万能钥匙,让约束远离你。

  万能钥匙之一:破解CMOS密码

  本文将介绍两种破解CMOS密码的方法,分别从硬件和软件操作方面给大家介绍。

  1. 硬件方面:切断电源然后打开机箱,找到主板上的电池,将其与主板的连接断开(实则是取下电池),此时CMOS将因断电而失去内部储存的一切信息。随后将电池接通,合上机箱开机,由于CMOS的突然断电所以原来记忆全部丢失,它将不再要求你输入密码,此时进入BIOS设置程序界面,选择主菜单中的"LOAD BIOS DEFAULT"(装入BIOS缺省值)或"LOAD SETUP DEFAULT"(装入设置程序缺省值)即可,前者以最安全的方式启动计算机,后者能使你的计算机发挥出较高的性能。

  2. 软件方面:通过启动盘等进入DOS方式,在DOS下提供了一个编辑器,就是DEBUG,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启动方法是,在DOS命令提示符状态下输入命令:DEBUG此时即可进入DEBUG编辑界面。会出现-这个符号在命令符状态下输入命令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清除CMOS密码,下面给出三个清除CMOS密码的命令行。

  方法一

  -o 70 16
  -o 71 16
  -q

  方法二

  -o 70 11
  -o 71 ff
  -q

  方法三

  -o 70 10
  -o 71 10
  -q

  相信通过此操作,就能清除密码。

  原理:命令行中都用到了70和71两个数字,这是因为CMOS中数据访问是通过70和71这两个I/O端口来实现的。端口70H是一个字节的地址端口,用来设置CMOS中数据的地址,而端口71H则是用来读写端口70H设置CMOS地址中的数据单元内容。

  万能钥匙之二:破解2000/XP/Vista登录密码

  有人会说我忘记登录密码了?怎么办?不要急有多种方法可以解决。

  一:忘记Windows XP登录密码

  1. 用超级管理员密码登录(有人说这是老套路了,对,虽然老土却很有用),如果你在装机之前没设置超级管理员密码,如果你买的是品牌机,那么厂家在安装正版操作系统时都不会设置超级管理员密码,此时的超级管理员密码是空的。进入Windows初始化登录界面按住Ctrl+Alt键,再按住Del键二次,即可出现经典的登录画面,此时在用户名处键入“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进入,然后再修改你所需的口令即可。随后你就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可以在开始-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进行修改口令了。

  2.使用用net 命令(假设忘记密码的用户名为xucheng)我们知道在Windows XP中提供了“net user”命令,该命令可以添加、修改用户账户信息,其语法格式为:

  net user [UserName [Password | *] [options]] [/domain]

  net user [UserName {Password | *} /add [options] [/domain]

  net user [UserName [/delete] [/domain]]

  1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后连续按F8键,选择“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

  2、运行过程结束时,系统列出了系统超级用户“administrator”和本地用户“xucheng”的选择菜单,鼠标单击“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进入命令行模式。

  3、键入命令:“net user xucheng 56789 /add”,强制将“xucheng”用户的口令更改为“56789”。若想在此添加一新用户(如:用户名为jimi,口令为123456)的话,请键入“net user jimi 123456 /add”,添加后可用“net 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jimi/add”命令将用户提升为系统管理组“administrators”的用户,并使其具有超级权限。

  4、重新启动计算机,选择正常模式下运行,就可以用更改后的口令“56789”登录“xucheng”用户了。

  二:忘记Vista登录密码

破解方法一

  1.重新启动计算机,连续按F8键 ,进入安全模式即可。

  2.耐心等待在出现欢迎界面的时候输入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你想获得管理员身份的帐号。密码为空(如果你在安装Vista之前没设置超级管理员密码的话就可以,否则只能使用接下来的第2种方法了)

  3.进入后在“控制面板”-点击“用户帐户”-点击“管理其他帐户”-点击你需要更改的帐户。

  4.点击“更改密码”或者“删除密码”接着Vista系统会告诉你具体的步骤的,不懂请点击相关主题帮助。

  5.重新启动即可

破解方法二:

  请先将Vista安装盘放入光驱,重新启动计算机,在CMOS中进行设置以光驱启动后系统会出现一些常规界面,大家根据提示或默认设置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当出现安装界面时,请单击“Repair your computer”(修复系统),在随后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ommand Prompt”(命令提示符)。在调用了系统的命令提示符窗口后,请输入“mmc.exe”命令并按回车键,不久后系统将会调用出控制台(这是用来破解系统密码的窗口)。随后选择文件”-“添加/删除管理单元”,系统将再次弹出一对话框。在该对话框左侧窗口内选中“本地用户和组”,然后再单击“添加”按钮。此时,系统将把“本地用户和组”添加到“控制台节点”,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添加过程。添加完毕后,系统返回到控制台操作界面,单击左侧窗口中的“本地用户和组”,然后再单击“用户”,系统将在右侧窗口中列出当前所有用户。右键单击你要破解的登录用户,选择“设置密码”在弹出的“为帐户设置密码”对话框中,单击“继续按钮”。 随后,系统将会弹出设置新密码的窗口。而此时Vista系统并不需要用户输入以前的密码,而是直接可以设置新的密码。在输入新的密码后,单击确定按钮,系统会弹出一对话框,提示设置成功。这种破解方式虽然复杂但是很实用。详情请登陆:windows xp sp3系统 jdcy.cn

  万能钥匙之三:破解IE浏览器分级审查口令密码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在我们的电脑中搞恶作剧的人,如果有人启动了你的IE浏览器的分级审查口令,那么我们就无法正常使用IE了,这时的你会怎么样呢?是否会去求那为搞恶作剧的人呢?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在开始--运行里输入regedit, 回车,进入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Ratings这里有一个名为“key”的主键,这就是所设置的分级审查口令,直接将它删除即可。重新启动IE之后,点击“工具→ Internet 选项→内容→分级审查”此时的IE的分级审查口令密码为空,你只需重新设置密码即可。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还发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了,现在不都是pe系统自带了破解软件嘛,直接插上u盘,按指示来就行了

进DOS也行啊

网友:
你应该发一个如何破解linux密码的帖子

网友:
再发一个如何破解远程密码的帖子

网友:
PEi光盘哈,可以破

网友:
看看,回回炉,都忘记了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也只能拿来挣点分了

坛友很辛苦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

网友:
GHOST系统盘里面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