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公一出 必属精品之华硕P43S 板号K43SV系列上电无显 电流0.9 不过内存 通病秒杀

楼主(2013-09-26):
   机器外壳型号:PR04JS  ver:P43SJ

板号:K43SV rev.3.0

症状:上电内外无显,不掉电,电流0.9-0.95-0.9(左右)停滞不动。示波器测试内存数据线波形为垂直闪波(瞬间停止)。

机器配置:I5 HM65平台  英伟达N12P-GV-B-A1独立显卡(也有采用AMD显卡的)。

遇到此机器症状一样者,直接刷BIOS。(官方3.0以上版本请不要刷,刷上之后跑码正常,有二次跳变,但是内外都不亮机。原因为与显卡BIOS无法匹配)一下提供本人提取修改过的版本。定义为2.0版本吧。请大家遇到这样问题果断刷BIOS。目前本人已经秒杀3台这样的故障机。其实此机器还在保修,但是本人接到的都是教师标配上课机器。教学使用保修时间太长,建议焊接BIOS芯片的时候用锡箔纸包住触控板左按键, 防止过热损伤按键,影响客户到售后保修。

BIOS型号:winbond 25Q32BV。   BIOS文件:

ASUS P43S 板号K43SV不过内存电压0.9不动 通病BIOS.zip

网友:
好东西,支持的。可惜没过保。

网友:
华硕好多机器都是这样刷BIOS解决问题的,通病了。。。。

网友:
欧也,咱就喜欢这类的。通病就是捡钱

网友:
推荐下描述的很清楚  !
也许等机器出保了 这个就是秒杀的武器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说明下具体修改方法吗?期待佳作。

网友:
现在新的机器BIOS是容易坏啊,有时候故障机先刷过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还真没碰到过,下次碰到刷下看看。。。

网友:
都能碰到简单的故障就能解决那这钱赚的真容易

网友:
先下载下来   以后再用  。。。。。

网友:
描述的很详细,很喜欢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向楼主学习。华硕的BIOS还真不好搞。请问是不是用WINHEX编辑的。真是高手。

网友A:
65平台都是一个BIOS的,BIOS刷了风扇不会常转吧?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

网友:
多谢了,下载这个BIOS下次遇到好备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刷完的确是OK,正常开机,我的这台风扇会常转,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平台都是一个BIOS的,BIOS刷了风扇不会常转吧?

哎,我的会常转啊,客户部接受,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刷完的确是OK,正常开机,我的这台风扇会常转,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常转肯定是其他地方出问题了,你重点查下温控线路。(黄线或者蓝线)为什么一直有5V。这个BIOS确保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