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9-26):
CQ42 掉电 查到待机芯片的11脚 FBI 接地 看
上应该有5V 但我把相连的两个电阻都取下 有2.1V 阻值200多 有时候400多 想问问大侠 这FBI是输出? 还是输入 这应该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吧
芯片
掉电

网友:
看图纸,是输入

网友:
不是FBI,是FB1,第1组PWM的反馈
同意楼主:
5.0
LQW520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图纸,FB1相连的2个电阻是没有的!

网友:
这11脚是FB1不是FBI ,
这脚的功能是5V电压取样反馈。
2个电阻是5V分压取样。

网友:
一个电阻是没装的吧。。。 还有一个好像是O欧吧 阻值很低。。 这应该是直接连接芯片的没有分压

网友:
FB1电压反馈,PR75/PR70组成的分压电路,PR70也是取样电阻,PL3上的电压从这脚上反馈给PU6。应该是5V。

网友:
首先你得看明白,图纸,
第二你要明白这个芯片引脚定义。。。
FB1 是 5V 线性电压输出端的反馈 脚位。 PR75在板上没有装的。 RP70 是零欧电阻, 哪么FB1就是直接接地的了,, 这个接地是正常的, 根据芯片手册你就能知道 当FB1 接地 或者 接VCC 时。。OUT1为固定输出5V电压模式 、
这个芯片 在这里的主要作用还是产生5V 和3.3V的待机的。。。
所以此脚接地为正常。。
笔记本掉电 往缺电压,短路的思路方向查呗。。。。
仔细再仔细。
同意楼主:
0.0
faw
同意楼主:

网友:
9楼说的真的很有理啊!完全同意

网友:
是怎么掉啊 是 0.01——0.02 这样吗

网友:
在这说声对不起啦 各位 客户第二天一大早就把笔记本拿走了 他说不修了 !!!

网友:
请问PL13 后节对地31 对吗 应该是多少啊 求大虾解答 (H6-CG换H6-CC)这里可以换吧?

网友:
新手问题多多啊

网友:
后级问题多。我记得修过一台也没没3V 5V 的发现是IO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