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

楼主(2013-09-26):
接到一台华硕K42D笔记本不开机待机0.4 开机一下就跑到1.46不动,按住开机键掉到0.67 关不了机是那出了问题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

网友:
和你一模一样的故障,同样求解,已刷过BIOS,还是不行,也不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A(2014-07-03):
同样问题BIOS干了,北桥干了,显卡也干了,各供电均正常,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也还没搞好,求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LZ 有没有查出来哪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BIOS干了,北桥干了,显卡也干了,各供电均正常,求高手指教

你的这块K42D的主板搞好没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一台故障和你描述的基本相同 现在主板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