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通电不显

楼主(2013-09-26):
客户送修一DELL 1440机子,通电不显,电流在0.85不动,检测各个电路电压都正常,不知如何着手,会不会是显卡问题,请各位师兄看一看,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是独显的么  拔掉内存 电压到多少

网友:
取掉内存,电流在0.68,装上内存,电流在0.88,有一次跳变,会不会是显卡虚了?
时间点久点,电流慢慢上到0.9几,重启可显示,

网友A:
重启可显示么 显示后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可显示么 显示后正常么

当电流上到0.9 的时候重启可显,但是不稳定,应该还是哪个芯片有问题,,
MH65是什么芯片?是显卡吗?

网友:
HM65是桥 单桥  拿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哥们,你不怕扣分啊。

网友:
先用风抢吹下显卡,排除是不是显卡虚焊

网友:
全都特么说的废话,,,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先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再刷bios!

网友:
独立的机器一般显卡坏的多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正在维修这个机子,好了给你说原因 呵呵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只说电流,很难确定什么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