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开机一下就跑1.5

楼主(2013-09-26):
接到一台华硕K42D笔记本不开机待机0.4 开机一下就跑到1.46不动,按住开机键掉到0.67 关不了机是那出了问题 各位高手帮忙指教下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做显卡试试

网友:
做过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不像是显卡问题 按住开关键关不了机  掉到0.67

网友:
待机0.04吧 如果0,4 坑定要修待机啊

网友:
看下SB的条件

网友:
我看下待机是多少

网友:
待机是正常的  0.04

网友:
所以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
估计是BIOS的事   没跳变

网友:
我也想过BIOS的问题,但按住开机键没法关机

网友:
问题来了 麻烦

网友:
一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