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LED显示屏!!!!!!!!!

楼主(2013-09-26):
LED招牌连接电脑,会提示发现硬件码?网上看的链接串口2.3.5,没连接之前,我测了招牌里边出来的网线
,橙色一对无电压,蓝色和橙色有电压5V左右,绿色和橙色有电压6V左右,棕色无电压,怎么区分哪对是RXD哪对是TXD,另外软件区哪里弄,客户才接手的店子,招牌就连一根网线,没串口
..网上说接2.3.5,但是怎么知道连接上了呢?

网友:
拆开后,控制板上有标准串口的,看一下线,再接个头子上次就可以了,很好拆的,拆LED板就可以了,是用磁铁吸在铁架上的,向外就可以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