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效时380II BGA返修台设备的前辈请帮忙。

楼主(2013-09-26):
入手了效时380II返修台,对于温度调节始终掌握不好,可否给出各位大神在使用中的
有铅
和
无铅
温度数据
一观,先拜谢了!
也可用QQ联系我:
。
微软

网友:
真的没有朋友能帮助我吗?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因为我们都是迅维返修台的哦,每个机器和设置都会有所不同,一般说的曲线和建议还是有所不同的帮助也不大。你在哪里购买的最好直接联系他们给你售后解答处理问题呀,难道售后都没有人管么?

网友:
有的BGA机器在出厂时把温度设的虚高的,要不就是装配的时候测温探头的位置放的不对,这种情况你就得自己用测温线先看下温度是不是准确的了,要是温度不准,你就得找厂家的技术告诉你怎么调了。要是找不到厂家技术,,,,你自己动手能力还不强的话,那只能默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