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3-09-26):
联想B590刚装完系统进系统蓝屏,怎么解决?求大神指教

网友:
改硬盘模式    ????

网友:
在BIOS下改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硬盘模式呢?

你是装的“狗屎版”的吗  还是安装版的狗屎版的 要改 安装版的好像不用该就行 就在BIOS 里面改  具体哪项 自己要在网上查

网友:
硬盘没坏道?换个系统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