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vcc3m和vcc5m这类电压时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3-09-26):
像这类的待机电压是先经过系统供电芯片然后再经过电感产生的还是,经过电感直接产生的?

网友:
什么笔记本的也不说,

网友A:
max1631工作后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x1631工作后产生的

经过max1631后产生的?还是max1631控制其他元件产生的?

网友:
是max1631控制其他元件产生的?
看看图纸呀

网友:
3 V5V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