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FAN ERROR?

楼主(2013-09-26):
风扇是好的,H8芯片已换,还是出现FAN ERROR.

网友:
建议换个风扇试试,不是只要转就是好的

网友(点评):
转得不是很好,加了油好了,悲惨啊,我还订了一H8芯片。

网友:
是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风扇清理下吧

网友:
多谢各位,加点油就OK了。

网友:
保险丝断了就在风扇借口附近,我上次遇到一个

网友:
建议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ibm风扇报错有几种情况,风扇不转,转速不够,都会导致风扇报错呢

网友(2013-10-29):
我这是转速不够。

网友:
EC换了都不行最后加点油OK了。

网友:
呵呵 看样子是经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