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无3,5V?

楼主(2013-09-26):
TPS51123没有,网上找了一下说TPS51125可以换,换上后3,5V有了,自己开机,无限重启,不亮机。
重启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EC

网友:
没有换好,那个脚虚焊

网友:
查下别的问题,看是哪里引起的啊

网友:
你这种是重启? 是掉电吧?你小电池没插吧。

网友:
看有电压不正常的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坏了
补充内容 (2013-10-1 01:42):
或者查CPU供电
补充内容 (2013-10-1 01:42):
或者查CPU供电

网友:
CPU换个试试看

网友(2013-10-29):
没搞好,换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