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_P43-ES3G不开机

楼主(2013-09-26):
技嘉GA_P43-ES3G不开机 风扇不转  清BIOS无效  电源没问题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通电还是不触发。内部线断了还是电路有问题。哥。你至少发多点出来看看啊。。刷bios试过没。。

网友:
不开机有很多原因。不触发,查开机电路有问题吗?先查开机电路吧。楼主没把问题描叙清除,怎么回答。

网友:
以修复  开机芯片坏

网友:
尝试一下强制开机  能开的就开机电路  不能的查供电

网友:
具体是哪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