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主板无法关机

楼主(2013-09-26):
今天就收一块华硕p5kpl-am,现象是开机自动上电,关机变重启,强关也没用,初步判断i0  《83627 》 和南桥有问题,又苦于没有配件,就先看看电路,发现与开机排针链接的  是个822排阻,再链接到一个1k的电阻到io,以前听说华硕的822排阻易坏和虚汗,先更换,找了个外观差不多,阻值7.99k的换上,在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经验就是维修的瑰宝,我修到的大部分华硕主板都是822坏了,有不跑码的,也有自动开机自动关机的...不过今天和你修的一样主板P5KPL-AM却是IO,时钟坏了的,故障现象是不触发

网友:
时钟芯片坏了的,一般没货就大胆放弃了   现在台板挣不到钱了

网友:
又争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