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不跑码

楼主(2013-09-26):
遇到一个奇葩板子,技嘉的,具体型号忘了,上478奔四U的,1代内存,刚开始是触发后00不跑码,CPU供电没出来,复位灯不亮,后来换个CPU,还是不跑码,但是复位灯亮了1秒就掉电,找到内存槽旁边有3个MOS管,有3.3伏电压,CPU座旁边4个大电感但是其中一个稍微小一点,而且只有3对上下管,那个小点的电感是干什么的?
另外桥供电没测,CPU供电电感0伏,(ATX电源验证过所有电压都有出来,能不能带动负载没验证,应该没问题,没新电源没办法)求思路。

网友:
查上下管G急啊。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小点的电感是12V滤波用的!

这个你是对的,谢谢,我后来也看见了旁边一个-12V标志
嗯 小的是滤波用的

网友:
控制极有电压没有啊,电压芯片有没有控制电压 有没有供电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我去查芯片的波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