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hone如何升级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9-26):
XiTune上按住Shift+更新/恢复,选中下载得到的固件即可。二者区别在于,Shift+更新是保留原始文件的升级,联络人等信息会保留,也会残留一些以前越狱时添加进系统的文件;Shif+恢复会清空全部数据,同样会有越狱残留文件。DFU模式下恢复固件是完全刷机,不会有任何残留。
iPhone/iPod touch不会因为刷机变砖,你的iPhone/iPod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下载以上固件用iTunes进行恢复,即恢复出厂设置,买来时的样子
1.下载要恢复的固件版本
2.将iPhone/iPod touch用USB连接电脑,打开iTunes,按住键盘上的“Shift”再点iTunes里的“恢复”,然后选择你刚才下载的自制固件就可以了!
如果问题严重连接不上电脑iTunes不识别设备,请用DFU模式刷机:
1. 将iPhone/iPod touch用USB连接电脑并启动iTunes。
2. 按住Power(开关机键)和Home(下面的圆按键)10秒,等你的iPhone一黑屏(根据经验,大概在黑屏后0.5-1秒后),松开Power键,并保持按住Home键,直到iTunes认出来你的iPhone。
3. 这时Windows首先会发现一些新的硬件,并自行驱动,在iTunes自动识别出iPhone后,会弹出来一个提示框。“iTunes已检测到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您必须恢复此iPhone然后配合iTunes使用它”。这时候点击确定。
4. 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点选恢复,选择硬盘上已经下载的最新固件,开始恢复过程。
5. 直到iPhone上显示一条数据线连接的画面,iTunes提示固件恢复已完成,则完成了固件
这里给简单给大家大体介绍下iPhone的各个版本,让大家大体有个了解。适合超级小白。

网友:
呵呵,很好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