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过logo灰屏

楼主(2013-09-26):
东芝m300过logo灰屏,进bios也灰屏加焊过显卡。刷过bios,换过cpu 内存。都没用!求高手指点!!!
这机器没有大电容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A:
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和屏线的问题

外接也灰屏的啊

网友B:
北桥干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干过吗??·

我北桥南桥都换了。没用。外接也是这样,进不了bios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是不是显卡少了什么供电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在找答案,以前我修过刷BIOS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