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7011P不触发,

楼主(2013-09-26):
刚碰到一台联想的LA-7011P不触发,测67PIN 供电3.3V 时钟 复位16PIN的LID_SW有3.3V 127脚ACIN有2,6V都正常,测ECIOS的2与6脚都有波,EC都换了还是不触发,EC_ON都没有电,请教一下各位什么问题
不触发

网友:
前几天搞了一台记得好像是这电压的上拉电阻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最后刷EC BIOS解决!!!!!!刷了好几个才可以!
随便提下!这个板的RTC电池一定要有电!要不会引起开两次到三次就又点不亮了!只能从刷bios!不知道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