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不跑码,通病

楼主(2013-09-26):
华硕m4n68t-m le v2不跑码,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最后看到这个帖子问题一个样,应该是通病,还是822电阻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708
华硕

网友:
楼主的也是822电阻问题吧?

网友:
刚刚来了一张,全板供电都正常,就是全板无复位。换822就OK了,IO下边的那个。

网友:
我也碰见过

网友:
IO下边的822 排阻,测量正常啊,,难道我的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