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一边无声音。

楼主(2013-09-26):
  同行送来PHILIPS音响。右声道无声音。图中第二个喇叭。没修过音响。换过功放管 tda8947j  。求指教!

网友:
测4脚无输出。有个一样的音响4脚有输出10V。功放管对换过。确定不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断开负载量下中点电压。
检查输入源以及耦合。

网友:
谢谢。修好了。输入通道二端电压为5V.而好的音响才3V。与输入端相连耦合电容坏了。笔记本板上找了个电容换上OK。

网友:
对于无音或音小,可用注入信号法查

网友:
注入信号法?

网友(2014-12-17):
喇叭测量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