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病

楼主(2013-09-26):
今天客户拿来2个显示器   拿过来是好的  然后就问客户什么问题  客户说是用半小时会黑屏    2台都是   一台是AOC  一台是飞利浦的  这问题没见过   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谢谢

网友:
高压板有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拆开怎么检测呢,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正常用的,查12V电压?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那你还怎么修显示器呀,,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不会修,或者没修过液晶显示器的哦
显示器使用中,不定时无规律的出现背光消失故障,
大都灯管老化,或高压电路故障,
建议楼主不要自行维修,以免故障范围扩大
交由专业做维修的同行处理
客户那里多报点,同行那里再议议价格,,
大家都有的赚,,岂不完美?

非要自个折腾,,,,那你就去保护碰碰运气吧~~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楼上!

网友:
同意五楼

网友:
电压12v正常,是驱动板的问题,好好测测,加加焊,不行换同型号的驱动板

网友:
先测试灯管,再改通用高压板上去,楼主别再问怎么改这么幼稚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有木有电容爆了,大多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请教下去保护有危险吗?

网友A:
去保护没啥危险的,不过容易返修,返修时就是现在不良的部件彻底坏掉的时候,到时候楼主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保护没啥危险的,不过容易返修,返修时就是现在不良的部件彻底坏掉的时候,到时候楼主只能换了

去保护容易烧灯管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B:
我这里有个换的驱动板解决的,你仔细看看,背光应该还是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个换的驱动板解决的,你仔细看看,背光应该还是亮的

背光是亮的

网友:
高压板和 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