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4/4S换过屏幕后,感应消失了怎么办

楼主(2013-09-26):
各位有什么方法吗,屏幕是换组装和原装后压的,换了后一般就打电话不屏幕熄灭
    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感光板没有贴上,把原来屏上的拆下来贴到感应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
4代仿屏要处理下感光,原屏一般不需要。4s要在屏内侧感光孔位置贴上感光贴。

网友:
不想全部拆机器。直接换开机排线。就可以了。感光在开机排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