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3-09-26):
求教了,我的V星主板不工作,诊断卡插pci插槽就12v-12v5v-5v四个灯亮,其它灯都不亮,显示FF。pci槽b16有震荡波形,请教是什么问题?我cpu座可能有问题,请告诉我cpu座怎么拆?谢谢了

网友:
显FF的情况很多  首先查供电

网友:
不用拆    直接加松香  拿到BGA加热就可以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