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520 拆机EC1070

楼主(2013-09-26):
机器进水烧了1070 求个料板拆出的KBC1070

网友:
这个换过多次了,买个新的,带标准程序的就通用的,不用非买拆机的

网友:
全新的 和旧的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参考论坛有关帖子和我的感觉 这个1070里面应该有程序

我表示他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他里面没有程序

机器送修是进水 检测烧了1070等件 换后触发没有RST 断开和1070连接的RST后 发现RST已经出来,再换1070后接电看待机从0.02掉到0.01(开始可以触发的时候是0.02)没了触发。你这么一说我再仔细检测下看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