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开机跑F0 F1求助

楼主(2013-09-26):
有台联想G450 独显机,板号LA-5081P开机电流上到0.8A,不插内存上支跑OE,两个内存插上面的跑FO,插下面的内存跑F1,不懂是那里的原因,刷BIOS不得。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加我QQ 892870047

网友:
跑不过内存,查查内存那工作条件。时钟,地址线啊,SMB总线,等等,线路都看看,

网友:
感觉诊断卡看不懂  不如直接看电流了..

网友:
感谢这位大哥,我已经修好了,是内存不过

网友(点评):
不客气,好了就把结果发出来。这样给大家有个帮助。

网友:
是内存上有一组参考电压低到0.23V,正常是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