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换屏问题

楼主(2013-09-26):
   苹果4一部  屏摔烂了  淘某宝160发了一张  总成  换上  通电了 有背光  有震动  但是不显示  求解

网友:
屏排线插了没,不行就是主板的屏接口旁边的那个管屏供电mos管有问题,很小很小

网友(点评):
可是那张烂屏接上是好的啊 那就是屏的问题 另 换屏和系统有无关系 屏有无bios

网友:
如果原来的烂屏接上去能显示,那就是你买的屏有问题。晕。。。

网友:
要是你没有拆装过。估计是你把新屏撞坏了。这是新手必须经过的过程。

网友:
苹果屏没有BIOS,还张平吧,烂屏都能显,没道理好屏不能显对吧,你被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