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A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26):
仁宝代工的板子,板号是LA-3781P。
接到此机后看来下就是显卡那块做过,先打了下各电压阻值都正常,上电电流跑到0.9无跳变,拿掉显卡板后电流到了0.6还是无跳变,看来多半是有复位不跑码的。上2代内存打值卡测了下SDA的波形,果然是有电压没波形(这儿绕了一圈弯路)。既然不跑码就按不跑码来修,测了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出来了,转换电压也正常都有,CPU复位正常,测ADS的波形的时候看那波形已经读取BIOS资料,BIOS的1 2 5脚也都有持续的波形。这个BIOS是挂在EC下面的只有1M大小刷过以后还是一样,BIOS有读取的话LPC总线应该没问题,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测了下,LAD0到LAD3阻值都正常,电压3.3V,有一次波形跳变,PLT复位也正常,时钟33M正常,看来LPC总线应该没什么问题。简单的测了下DMI总线的1.5V供电和100M时钟都正常,这会有点晕了把南桥的所有电压都测了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接着又把北桥的REF和COMP电压测了下也正常。难道是桥本身出问题了?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是不喜欢动桥的都容易把问题扩大化,没办法了先换个EC试试吧换了以后问题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这会纠结要不要干桥。后来直接测了下内存槽的197脚SDA脚居然有一次波形,上打值卡再测没了。难道打值卡有问题?测了下打值卡SDA到197脚居然通反而和199脚 SPD相同的,看来是打值卡丝印印反,害的我瞎折腾了一上午。
  既然SDA有波形那就好说了,换根内存后SDA波形有了两次跳变

装显卡试机电流还是一样不亮机,这时SDA只有一次跳变,摘掉显卡板就有两次跳变,带显卡板测了打值卡上的VDD SPD REF,REF电压没有摘掉显卡板还没有,不放心打值卡直接测了下1脚VREF果真没来,REF没有肯定不正常

REF电压是由VDD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的测R195一端有1.8V另一端0V,断电测阻值无穷大,更换后0.9V的VREF电压出来,可是装上显卡板SDA还是只有一次跳变。
  有一次跳变应该是档代码,显卡坏也会导致档代码,加上是之前做过的显卡更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摘掉显卡装上显卡板测SDA正常,换上全新631的上去后又成原来的问题了。排除显卡本身问题后,可能是耦合电容出问题导致无法初始化显卡,正要测耦合电容就发现少的个耦合电容(检查还是不仔细)

看来就是它的问题,补上去后上电 电流有跳变了并且上到了1.4,接上屏后亮机。

最后把它原来的显卡和内存换回去也都可以正常亮机的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lz很细心也很有耐心哟

网友:
一个耦合电容和一个电阻引起的 ……误杀EC BIOS 显卡 不过最后完美装机
维修过程值得学习 走错了路能及时走回来!赞
》》》维修观察比动手更重要

网友:
够细心的哦没那是内存供电的偶和电容吗

网友:
细心加技术呀

网友A:
楼主啊··虽然说我不敢说我能秒杀 不过你检查太不仔细了! 首先就是放大镜仔细观察掉件腐蚀和是否有烧黑变色的原件你居然漏掉了 一个最初步的检查!哎···绕了个大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虽然说我不敢说我能秒杀 不过你检查太不仔细了! 首先就是放大镜仔细观察掉件腐蚀和是否有烧黑变 ...

说的没错,要是仔细检查的话就不用绕那么大个圈子了  维修还是得细心

网友:
还是不得不说楼主蛮细心的额,也很厉害的,多学习才行我!

网友:
维修难免会有些疏忽的 只要是能搞回来就是OK的!